一865的板子

楼主(2010-08-16):
   板子是情况是这样的。不开机,测量开关排针有5V电压。跳线帽3.3V,南桥3.3有。那个1084每个脚的电压都为0V。查线路经过一个4500的八脚MOS管。用7313代换。现在1084各个脚的电压基本正常了。就是不开机还换了一个门也冒得用。。强行开机就马上掉电。好像哪里短路了。    不会是南桥内部短路了吧?反接上ATX电源之后南桥慢慢开始发烫。求解……

网友:
把南桥换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12V电压短路了没有。

网友:
如果插上电源在待机状态下南桥发烫,基本是南桥内部短路。

网友:
4500一般接USB  测测USB对地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管子换错了  4500不能用7313代换  4500是复合型MOS管 里面一P一N  而7313是双N沟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上查了可以代换的,还有好几个管子可以代换。不行么?那我换其它的管子试试了。谢谢

网友:
肯定不能代换啦,一个是双N的,一个是一N一P的,不可能能代换的,量下都知道啦

网友:
应该是管子没有替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