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单相脉冲控制电压可以给负载直接供电吗

楼主(2010-08-16):
各位单相脉冲控制电压可以给负载直接供电吗?如果不可以。为什么

网友:
不可以,脉冲电压不是纯直流,负载需要很纯的直流电压,,,

网友:
单相脉冲控制电压,你所说的控制指的是什么?
负载是什么?纯阻性负载是可以用脉动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CPU核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