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第一次开机正常,拔了电源就不触发。保护隔离了。

楼主(2010-08-16):
R61第一次开机正常,拔了电源就不触发。保护隔离了。等几分钟开机又正常,但是几分钟是没有规律的那种,换过联想芯片,TB故障依旧。请高手分析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可能是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查DC头到达公共点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大范围呀,请帮忙具体分析哈什么情况会导致这个故障呢

网友:
隔离的时候第一个场管都不导通,Q34的控制脚不正常

网友:
这快主板还在维修中,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