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0能正常开机使用,但所有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8-16):
接到一台返修的IBMX40 ,开机正常能进系统,但所有指示灯都不亮,量LED灯上的电压都为0点几伏,查点路图追线到PMH4,直接换掉,故障依旧,高压条换过,排线也是通的,郁闷了,各位师傅给点意见

网友:
屏线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确定是好的,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替换过
,确定为主板这边,MH4我换过两个,为了防止虚焊,我都用风枪加烙铁焊了,故障依旧

网友:
这类故障要对着图纸查的,看是不是控制出了问题

网友:
图纸上显示的是LED的灯直接到了PMH4,它是PMH4工作满足了才输的出来的吗应该,还是说需要什么特别的控制信号输入后才会输出LED的电压呢

网友:
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H8也换过了,现在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排除了,郁闷S

网友:
楼主还是上图让大家分析吧,

网友:
从10-20脚都是到了PMH4,17-19脚到了H8(两者都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