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A2+主板F2点不亮

楼主(2010-08-16):
映泰TA770A2+主板F2点不亮,不插内存有“滴答、滴答”的不停的响;插上内存就没响声了?板上的LCD D1亮说是VGA错误,呵呵!没上显卡啊,上了显卡也不亮,是不是BIOS出错啦!

网友:
这板U座的问题,通病修到很多了。

网友:
写BIOS,不行压桥压座

网友:
看来还是要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是不是一上电就跑F2还是怎样?这种现象先刷下BIOS.,不行就换U试试/

网友:
这种救护车式的报警,先刷一下BIOS,如果有CPU,最好换下CPU试试。

网友:
这板子北桥虚焊的多啊

网友:
清一下CMOS准好..我遇到过此故障.而且是同一型号的板

网友:
呵呵,这板当时就解决了,没什么,只清一下BIOS!重起就搞定!

网友:
此板问题已解决!

网友:
估计你用独立显卡都不用清bios

网友:
先清空CMOS  再查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 没问题刷BIOS  加焊北桥

网友:
先清CMOS 然后刷BIOS,再就是换座和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