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天运F205S没声音。该换的都换了,还是没有?? ...
求助神舟天运F205S没声音。该换的都换了,还是没有???

楼主(2010-08-16):
求助神舟天运F205S没声音。这台本子原来是BIOS密码锁了,换了个BIOS就OK了,但是进系统
笔记本
喇叭没有声音,插耳机有声音。声卡是ALC883 功入是EUA6011A都已经换掉了,故障依旧啊,天啊,怎么搞啊,求高手们指点,小弟跪谢!!!!!!
bios密码

网友:
声卡有没有输出了?会不会是功放没有工作

网友:
既然声卡 功放都换过了,那喇叭呢?还有bios的设置?以前我遇到过进系统喇叭就没有声音的。

网友:
首先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插耳机时信号的跳变有吗?

网友:
声卡有输出。耳机可以用,喇叭不可以用,是BIOS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
再刷个BIOS

网友:
上报结果,机器今天搞定,把BIOS在高人指点下,升级了新版后,久违的声音,终于想起来了,哈哈。

网友:
解铃还须系铃人

网友:
换音响试了没有,是不是音响坏了呢?不要把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