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不开机了

楼主(2010-08-16):
客户拿来的本子原来修显卡的,我把它的BIOS芯片拆下来焊到其它机子上用了下,现在又焊回去后本子不开机了,我郁闷··周围i没掉件,焊的也没有问题,就是不开机,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请教下高手怎么回事?待机是正常的·

网友:
悲剧,帮你顶顶。慢慢检查吧

网友:
老兄 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 如果你的焊接过关的话

网友:
BIOS程序可能是丢了,你刷一下看看。

网友:
BIOS资料估计已经损坏,再刷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