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来台电脑,怎么用二个宽带?

楼主(2010-08-16):
我这儿有10多台电脑,安了二个电信的宽带,谁知道该如何设置一下,可以让这里面的电脑自动选择一个宽带?是用双WAN口的路由器还是怎么着设置 一下??

网友:
用海蜘蛛软件把两条宽带并为1条。不过有点麻烦,还要搞个专门路由。

网友:
做个软路由就OK了

网友:
用海蜘蛛 软路由

网友(2010-10-11):
还是买个可以刷Tomato 的路由,可以宽带叠加,速度限制,价格也便宜,就100左右

网友:
我也来学习怎么弄的

网友:
就是买一个双WAN口的路由器啊。

网友:
用软路由也可以。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
买个双WAN口路由器,有带宽叠加功能,具体设置拨打售后服务,都可解决!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设置方法看哈说明或上官网看看~

网友:
1、用软路由routeros或海蜘蛛
2、买个双WAN口的硬路由器

网友(2010-11-20):
简单 两个路由器一个交换机就搞定了!
A路由不改任何设置,主要改B路由(单接修改)
B路由首先改路由器自己的IP地址 如默认是192.168.1.1 你就改成192.168.1.2
关闭DHCP分配IP
将 A B 和交换机做级联

你网内的电脑想用A路由上网就什么都不用改,要用B路由上的话 就改变一下网关 (地址就是B路由的IP地址)

网友(点评):
我赞成 一般 小网吧 也是这么 搞的

网友:
两个宽带的带宽对bt有用 但是 下载单个文件不能提速

网友:
好久没用路由了,看了此贴学到不少。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
以前我帮网吧弄过,用ROS2.97做的,效果还不错,网上教程一大把,海蜘蛛暂时没用过

网友:
还是买个双WAN口的带叠加功能的方便

网友:
来学一下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两台路由就可以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知识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分开上网

网友:
这搞起来有点复杂

网友:
路由器啊 如果是笔记本 就用无线啊

网友:
5台电脑一个帐号,性能更好,并在一起只是下载快.

网友:
用刷Tomato 的路由啊,有线无线都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ROS是个什么软件/

网友:
软路由是个什么东东。请教了。

网友:
装个切换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软路由啊,找一台586以上的旧电脑就可以,我以前用2.97的,感觉用双线也不错,主要是控制多,网上教程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我在网上去看看,谢谢了哈。你QQ好多加个好友学习学习哈,我的QQ406134626

网友:
搞个ros的软路由

网友(2011-03-30):
两台路由应该好一点吧,

网友:
买一个双口的路由器比较简单省心

网友:
顶起,负责人的人

网友: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叠加带宽的路由器或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