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00纠结问题

楼主(2010-08-16):
ACIN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四个8731好了  现在又变成 用适配器开机不亮用电池开机亮 用适配器开机电流只跳到0.70多个人感觉是显卡没过
但是用电池又可以开机 显卡应该没有坏 不知要往那个方向整了  多谢大家帮忙故障已修好开机的时候 显卡板上的1844输出1.8V在跳变两次的时候没了 更换1844机器就点亮了

网友:
ACIN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楼主,前面是什么问题。上电源不亮,电池亮,应该还是供电方面问题。建议看下滤波电容跟MOS管

网友:
看一下适配器开机时电压是不是正常,我感觉用适配器是没跑码,,可能哪里电压不对吧

网友:
楼住能告我下6400上的哪个PQ16上写的什么吗,我的烧焦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开机一会显卡板上的1.8V变没了一开机的时候还有跳变两次就没有了应该是这个问题了可是为什么用电池就正常用适配器就不行呢

网友:
你那个适配器肯定功率不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