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 7065 可用代rt9202 吗

楼主(2010-08-16):
显卡上的apw 7065 可用代rt9202 吗 还有那些常见的ic可以代换
显卡

网友:
不可以,查PDF定义

网友:
不可以,但是可以通过修改电路的方法用RT9214或是APW7120代,具体的方法参考显卡实际电路,可用对比法,

网友:
9214 7120试过可以主供电3.3V 5V 12V都可以,9202 供电5V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