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A69VM-S2能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0-08-16):
主板:技嘉  GA-MA69VM-S2能通电不显示。       联想的主机,型号:家悦E2020.2003年06月25日生产的。CPU.AMD64x2. 3800 。AMD南北桥。I/O IT8716F-S. 测试卡不跑码。有复位。CPU确定好的。所有电压正常。请问有没有哪位高手修过类似问题的相同主板。请求高手请教,我的QQ:938522149。重庆的。谢谢

网友:
压U座,压桥试试.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至少要用POST卡看看是否跑码吧!!这样问范围太广。

网友:
没别的说的,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刷BIOS  再压桥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压北桥压不来,南桥也压不来。我直接加北桥了。结果北桥加坏了。报废咯。

网友:
联想有一部分代工的板,作工不好。桥易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