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点不亮BIOS八声响

楼主(2010-08-16):
英特尔SE7501HG2主板,BIOS八声响,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就是没点亮,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各供电有么

网友:
8声,像是内存供电

网友:
U核芯电压是1.47伏,内存2.5伏,1.25伏,北桥1.20伏,SB3.3伏都正常。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还没弄过服务器的没什么办法!

网友:
这外板本来是磁盘陈列ADAPTEC AIC-7902W发热,不能用,后来用一块PCI-E的阵列卡做服务器的!由于ADAPTEC AIC-7902W出错,但使用没问题,后来为了更新游戏,装了个WIN2003上网了几天,更新了游戏后,就出现这故障了!我也是修服务器主板少,也没有配件,不好搞!

网友:
把内存一组一组的拔掉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报警声是内存不过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我清了BIOS,响声变了,呵呵!下面是该主板的主要响声代码:
1前面板的CMOS明确提出
1-5-1-1联邦储备委员会故障(处理器故障)
1-5-2-1没有安装处理器或处理器插座1是空的。
1-5-2-3处理器配置错误(例如,不匹配VIDs就,处理器插槽1是空的)
1-5-2-4前端总线选择配置错误(例如,不匹配BSELs)
1-5-4-2电源故障:直流电源意外丢失(如电力从电源良好的deasserted)
1-5-4-3芯片组控制的失败
1-5-4-4电源控制失效(例如,电源从电源良好没有响应功率要求)销售商/生产通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