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0运行慢,看电影卡

楼主(2010-08-16):
   TCL K40运行系统超慢,CPU占用率总是100%,打开浏览器网页,看视频,非常卡,不知道各位有没遇到过,这应该是TCL K40的通病,

网友:
  用软件看看是否降频了 温度和电压检测错误都可能引起降频

网友:
看来这个贴子要沉下去了,还是没有人回答

网友:
cpu小   换个大的cpu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啊?CPU小也不会打开网页就很卡啊?看下任务管理器占资源的是什么进程啊?特别注意SVCHOST这个进程,假如占用量大且这个进程超过7个话(XP)就是中毒了··

网友:
换块硬盘重装个系统试试,可能是病毒的原因。

网友:
看CPU散热部分有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款机散热是个通病。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就要考虑系统的问题
重新做个系统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吧,先重新安装系统,如果还是一样,就换硬盘再装,依旧就再换内存。

网友:
是呀,重作个系统试试

网友:
我想散热,软件方面的故障楼主先检查一下,先易后难.如果处理后还是一样,可能和我以前修的故障相似,是神粥的机器,但主板和楼主的一样,集成显卡,开始以为是集成显卡问题,换显后放电影还是一卡一卡,后来加焊南桥后故障排除,平时修本发现FBM南桥发热量较大,比较容易空焊,而坏的较少,HP 6120等机器很多都是加焊南桥或重做.DBM南桥就温度低,但容易烧USB.GBM和FBM一样发热量不小,坏了一般不跑信号

网友(2010-09-25):
南北桥都重焊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谢谢各位的回复,此机子已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