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A780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0-08-16):
刚上班就接到一台TCL  LA780的液晶显示器不管先上电试试。哈哈电源灯都不亮看来又是二修机呀(因为来到这里的都是二修多)。拿来电话卡刷两三下把它拆开拿电源板出来,没有让我太失望是一修来的还是那一套先目测哈哈发现新大陆了。
很 明显的爆保险,爆保险第一个想到 就是桥堆、开关管、PWM芯片有没坏。

保险已开路
检测桥堆不出所料真的短
然后测PWM芯片的供电脚对地值491没短PWM应该是好的(这个电源板使用LD7552方案第三脚供电)
下一步就是测开关管也没短
经过检测这个板只有保险跟桥堆坏,找到一个保险跟桥堆换上去。通电测大电容两脚271V直流电,哈哈前面电路正常了
跟着测12V5V也正常出来
电压都出来电源板正常把它装回去按开关电源灯 绿色,无信号的图标跳出来。
哈哈接上信号画面也正常,到此这个显示器维修结束等着收钱了。有收获精神就更爽。
写得不是很好但希望对刚进入液晶维修的新手有所帮助。

网友:
看来一修哥只是能换换电容的主了

网友:
班长有时间多发点这样的实例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应该发一些那种雷击后修复的,或电源不工作的那种,我店里有好几块雷击的,电源炸坏的

网友:
图文并茂,并且图片清晰,LZ的帖子内容值得学习。特别是爆的保险看上去好像是整流桥。

网友A:
前几天接了一台17寸的IBM液晶。。电源管理芯片是SG6841的。。。
     供电脚的电压一直在跳变(正常应该是13.5V左右),供电脚稳定情况下可以用上几分钟。。过会又不停的跳变。外围元件测过无问题。光耦··431···电容全都换了还是这样··搞得现在很郁闷

网友(2015-08-13):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接了一台17寸的IBM液晶。。电源管理芯片是SG6841的。。。
     供电脚的电压一直在跳变(正常应该是 ...

检查下SG6841电源管理IC本身3脚虚焊情况,可以翘起这个引脚测量下对应焊盘工作电压情况。

网友:
徐老师技术不赖,这里烧整流桥堆原因应该是保险两端开路本身失去熔断和过流保护性质引起的,即桥堆两端输入的正向电流就会大于正常值。

网友B:
就是保险和桥堆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保险和桥堆短路了

保险和桥堆短路在这里应该是连锁反应,PWM芯片的供电脚对地阻值如果在O到几十欧姆左右,说明PWM内部存在短路。

网友:
思路清晰,还行!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