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F40自动出运行电压

楼主(2010-08-16):
接到一台联想F40,待机,0。12以为是短路了,拆开机器测量,大出意外,自动出+5VS和+3VS,量了下三极管控制电压没来,IO控制的电压没出,N管控制脚是19V,但是还是导通,于是换了,4800B,故障一样,现请论坛的高手指点。在线等

谢谢各位的指点,时间太长,给客户拿回去了

网友:
接到一台联想F40,待机,0。12以为是短路了,拆开机器测量,大出意外,自动出+5VS和+3VS,量了下三极管控制电压没来,IO控制的电压没出,4800BN管控制脚是19V,但是还是导通,于是换了4800B,故障一样,现请论坛的高手指点。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只是运行电压提前出来,IO的控制电压没工作,4800B控制脚在19V,在线等

网友:
说的比较笼统  请教一下什么是自动出 5v 3.3v ?    3。3  5v  是待机电压 有正常啊  待机0.18  有短路的   说的再具体点

网友:
3。3  5v  是待机电压有的,但是运行电压也跟着出来

    所以待机电压偏高,请教各位了,问题的点在二4800B  D和S自动导通,G脚19V。在线等

网友:
  测测 有没有给南桥开启信号 南桥有没有给他开启信号    信号是io给的

网友:
补充一下  susp待机应该有高电平  开机后应该为低电平 对不对 然后 +vsb 才开启场馆 你现在susp电压多少?

网友:
susp待机应当为低电平了

    怎么没人来指点一二呀
急呀

网友:
栅极为低时才能让管子导通!除非管子击穿

网友:
问题在于管子也没穿,但是电压过去了

G极还是19V
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吗

网友:
susp待机应该是高电平  susp为低电平时八退p沟道场馆才会导通  现在测待机 susp 多少v 如果susp 待机是低的换 不就是io和南桥问题吗   你说的g级是哪个场馆 是三腿的还是八腿的?

网友:
小松你QQ多少,我加你QQ,不知是不是我表达不够明确

吴朝军 -5 不遵守坛规!

网友:
不好意思上边看错了说错了    我发那个截图对不对 ? 我认为 susp 待机应该为低电平  因为susp 为低电平时三腿的q25是p沟道场馆低电平导通接地  u16g级此时为低电平不导通  开机以后 susp为高电平q25 不导通 那么才u16 g级为高电平导通   如果待机susp为高电平就不对了  你要测一下 待机susp  和vsb 待机电压和开机电压...

网友:
你的图是对的,这个机子无论在SUSP高还是低的情况下,
U16都是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要查下Q25是否有问题呀

网友:
另外刚查了下SI4800是N管,G极19V肯定是会导通的,这个电路应该是待机是SUSP是高电平,Q25导通,SI4800不输出+5VS,开机SUSP是低电平,Q25截止,SI4800输出+5VS。根据楼主所说不论SUSP是什么状态,都有+5VS输出,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Q25损坏,所以无论SUSP什么样的,Q25都不能导通,于是就自动出+5V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 我认为q25 不应该坏  因为 你的3.3vs  和5.vs都有  问题就应出现在 io 南桥 和vsb上了  问题应该不是很复杂  对着图好好测测

网友:
G极19V
4800就应该导通呀
问题应该在SUSP
从图上看
SUSP待机时应该是高电位

如果SUSP待机时是低电位
再查待机时SUSP#

网友:
待机时susp#低电平,susp高电平,今天修的机器状况跟你一样。结果U27和Q25击穿了

网友:
关键问题是不论什么情况下,4800都是导通的,不受控

网友:
问题在于我的管子也没穿,换了也是一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