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电源板的电压老是跳变,就差变压器没换.没办法了(技 ...
一块电源板的电压老是跳变,就差变压器没换.没办法了(技术小组 帮帮忙啊)

楼主(2010-08-16):
接到一台显示器,经检测是电源板的问题. 量电压11.79--12.10 V 4.89---5.12 V 有跳变
第一就想到了光藕,但是换了还不行. 量其它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主要的开关管全换过.
就差变压器了。 技术小组 帮帮忙啊
显示器

网友:
一般是光耦附近有原件不良了

网友:
再查一下以下几个地方
PWM芯片RT脚元件
持续供电脚元件
驱动输出脚的电阻有没变值

网友:
后极的并联在12V和5V间的稳压管反向漏电也会出现电压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