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低怎么修

楼主(2010-08-16):
CPU供电低怎么修呀,我把IC,什么的都换了一遍都不行呀

网友:
CPU供电没有电压,不一定是那里的问题。北桥有问题也有可能导致CPU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压低 怎么个低法?电压是多少?
如果是很低的话当作CPU无供电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