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主控芯片CPU供电还是0.97

楼主(2010-08-16):
我该如何修,换了主IC也换了分IC.场管CPU供电仍然是0.97我应该怎么修?

网友:
什么板,北桥加焊过没有?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的问题。超过0.5伏CPU供电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不上CPU只上假负载电压是1.0左右啊!

网友:
型号都不说,俺如何来回答你的提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0.97V的CPU电压是正常的  这种电压的板要上CD的U

网友:
CPU供电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北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应该要上高一点的CPU

网友:
lz把桥加焊试一下,什么答案告诉下,让我们也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