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分区格式化后还是有病毒

楼主(2010-08-16):
今天一台组装机系统中毒了(会同时打开几个窗口),我全盘分区格式化后还是有这种故障,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这个能性没有 你看看一维修的过程吧 是不是系统盘也问题了 或者是 做系统后没装杀毒软件 就联网了 或者插优盘的 什么了!指定是哪里搞错了哦

网友:
不可能的。不是系统问题。全盘格式化了什么都有了。 不会有病毒的。检查是不是别的原因;

网友:
没打补丁,就上网。。

网友:
低格或者清零一下MBR扇区就可以了,原因是病毒在MBR扇区里,会随着MBR主引导程序一起起来,我们格式化的时候是格不MBR扇区的,只是格的是DBR里

网友(点评):
这个可能性大~

网友:
看看 你的 键盘是不是坏了  或者 其他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按照 5楼兄弟的做法! 一般格式化 后不可能还有病毒

网友:
请问,5楼兄弟,我低格时认不到硬盘,MBR清零如何操作?

网友:
这种病毒 是存在的 比如 鬼影 病毒
建议 先  FDISK/MBR
在 装系统,然后 别的盘不要点 装好 杀毒软件。
在强的毒 也给搞定了。

网友:
科学越发达,对人的要求就越高。真的是学无止境。

网友:
FORMAT HDD 後不會有病毒
有可能是拇指碟或光碟片有病毒

网友:
想什么是不是键盘方面有问题,,连键?

网友:
是不是装的系统有问题啊?

网友:
一般来说,硬盘重新分区格式是没有病毒的, 这可能是由于你安装系统有问题,或是操作问题引起的。

网友:
你是用什么做的启动盘,如果是U盘可能你U盘已经感染病毒了,你一进系统不是又感染了吗?

网友:
有可能是镜像坏了
带了病毒
前段时间我用U盘装 系统就试过了
装了好几个电脑都有问题
后来才知道是镜像问题

网友:
首先将主板电池拿出来放电清空BIOS,开机重设BIOS,启动光驱用PE系统的软件去重新分区格式化硬盘,建立新的分区表,可彻底清除硬盘的病毒,再装系统。

网友:
用DM格式的才干净

网友:
用MHDD全盘清零

网友:
弹出好几个窗口 这个我知道,你笔记本键盘有问题了。你检查一下

网友:
不像是系统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后用好的杀毒软件查杀

网友(2011-02-19):
MBR主引导.

网友:
是不是系统本身就有病毒??

网友:
到360网站下载一下系统急救箱杀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进pe系统后用软件重写mbr,再把每个盘根目录下的可疑文件删掉,最后重装系统,我装的都是克隆系统

网友:
更新下MBR就应该可以了,病毒有可能在MBR里面,启动引导的时候就启动病毒了

网友:
真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呀

网友:
有些克隆版的系统,别人在制作的时候加了病毒进去

网友:
建议你用一些分区软件看下是不是有隐藏分区之类的。。。我一般碰到的 全市有个隐藏的分区。。。格式化时没用的

网友:
可能是引导区病毒,需要重建mbr。

网友:
换一张系统安装盘安装。

网友:
MRB里面有病毒,可以重新写入一下。

网友:
MBR低格就自动重建MBR了    低格什么病毒都会没有的   一定是什么地方没做好  像U盘带病毒      不过我还没遇见过低格后电脑还有病毒的情况  有时候系统做好了  插U盘装一些基本的软件  就中毒  U盘有病毒  电脑马上中毒了

网友:
全盘分区格式化后断电一会儿(coms)肯定ok

网友:
硬盘MBR中的有病毒,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用MHDD擦除一下,分区后用fdisk/mbr重写下引导解决

网友:
清零啊
不信还有病毒

网友:
重新分区  装系统   就不信还有病毒

网友:
重新分区 不行的话低格!

网友:
参考参考 。。。。。。。。。。看的不太明白

网友:
排除鼠标键盘的问题,换张系统盘装

网友:
用DISKGEN,重写主引导记录,就OK了

网友:
磁盘低格,在装,还有问题就看键盘和鼠标、

网友:
怪事年年有啊

网友:
重新换个系统装装看

网友:
原来要重建MBR啊,学习了,上次也是和楼主一样情况,弄了几小时一分钱没弄到

网友:
换个DM低格试试看,另外系统也换个

网友:
什么是MBR?。。。。。。。。

网友:
系统盘里有病毒我碰到的,是在网上下载的系统吧

网友:
重建MBR 有些病毒必须这样才能清除

网友:
看来各种方法都得试试

网友:
重新低格,也可能是你镜像本来就有病毒啊

网友:
重新分区,然后PTDD里按F7,再按F8,保存,再一次按F7,再按F8,保存。绝对OK

网友:
真的是学无止境

网友:
是不是键盘有的键没有起来,一直在压着

网友:
引导区的问题.重建MBR

网友A:
DM零填充 然后重写引导扇区 fdisk/mbr 然后PQ绝对秒杀

网友:
重新分区 再强大的病毒一扫而光

网友:
MBR没有清吧

网友(2011-03-23):
你 要把硬盘低格了先..然后换一个操作系统来安装

网友:
你的镜像文件感染了病毒把

网友:
从新找个安装光盘,可能是启动光盘的问题。

网友:
清零,再分区看看

网友:
如果不会重建,也很简单,装好系统后,用360急救工具扫以下就OK了

网友:
有道理,可以试试

网友:
应该换个键盘就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病毒叫“鬼影”,它寄存在硬盘的主引导记录中(也叫MBR),用硬盘管理工具更新一下硬盘的MBR就可以解决掉。

网友:
用pm分区工具 进入菜单选择重置MBR 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
低格一下 ,然后重新分区呀

网友:
MBR引导区必须清除 掉

网友:
一般用360急救箱能查出引导区病毒,查杀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用MHDD清掉55AA后用PE系统将U盘的MBR复制到硬盘里

网友:
MBR病毒用360系统急救工具一次就可以清除干净的呵呵

网友:
这病毒太历害了,我还真的没见过啊

网友:
进来学习了了。。

网友:
重新DM分区吧 重新分区硬盘的病毒就没有了

网友:
先用杀毒软件杀毒,然后再珊了重新分区,那样就不会有病毒了!

网友:
用DM低级格式化,然后在磁盘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