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板子,看似十二伏短路,可是就是查不出什么坏了

楼主(2010-08-16):
有一块板子,把十二伏拿掉就不短路了,再插上还是短,看似十二伏短路,可是就是查不出什么坏了我把主IC分IC都换了还不行,场管也是好的,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网友:
CPU供电电容

网友:
拆下电容看看

网友:
隨便找個12V供電的主板電路圖看看吧,連12V的就那么幾個件,

网友:
你断开12V不信找不到故障点

网友:
IO也有可能    哈

网友:
接电流表烧。调个2V5A哪发热就干哪

网友:
应该是贴片电容

网友:
排除u供电 看看北桥也有可能

网友:
更换所有MOS管。

网友:
断开电感 看是MOS管那边 还是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查贴片的电容坏的话也会短路

网友:
LZ可能跟我上次遇到那块板差不多,不能插12V,插上就短路,但是测量阻值都正常,根本找不到短路的地方,无法下手,电源IC,MOS管,电容全拆掉换过还是那样,无奈最后就放弃了

网友:
有时修板真的靠运气,没办法

网友:
17楼 大哥 同样的 问题啊 ....我 是 新手 修 不行.查问题 还是 可以的..查了一圈.就是 没有 找到故障点..也是 丢 在这 没有 修....

网友:
MOS管  串口芯片  北桥都会导致12V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确认场管没有问题和电源IC没有问题  那么就是12V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
和IO没关系,主要是12V电源部分短路,把相关的12V线路找一下啊

网友:
看看你的上管喝串口芯片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是不是负载能力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