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山寨8600gt问题

楼主(2010-08-16):
山寨8600gt 128m 64bit 奇梦达显存 TC 512M的,VGA开机正常有显,过了主板logo就黑屏了,,接DVI就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到过10分钟左右也黑屏了,没死机。关了再接VGA开机,又过了LOGO就黑屏,换掉74门,故障依旧

今天闲着没事又拿出来看,刚好有个块PCB坏的8500gt在,于是,把8500gt的核心换上这块山寨卡上,上机,点亮,高兴,但是,过了约30秒,黑了,重启,又过30秒,又黑了,故障一样,竟然不是GPU的问题,而出在PCB板上!!!

把换下的核心焊道一块精英欢悦勇士 8600gt 512m128bit的PCB板上,好了,开机点亮正常不花屏,但只检测到256m 64bit,进系统不黑,跑3D,顺利跑过!!!

这样,要再仔细查查块山寨86的PCB伤的元件了

今天又拿来测了一下,发现RT9259发热不正常,烫手!

网友:
电压是对的,插上DVI用软件测试是否能测?
TC系列的显卡GPU和显存都非常易坏的,相信你这样的高手都查不出,感觉这卡也挺难修的

网友:
个人感觉是GPU的问题多,温度高不高?

网友:
卡的温度不高,mats全pass,只是黑屏没死机,74门换了无果,现在想加焊GPU试试

网友:
今天加焊了GPU ,没有任何变化,默哀中~~~~~~~~~~~~~

网友:
可能BIOS有问题吧?

网友:
bios已经确定是好的,还用此BIOS修好了一块C通道坏的8600gt,这个bios已经上传到BIOS专贴,就是关闭C通道的那个BIOS

卡现在还放着,不过我估计是GPU问题了,其他都测试过无问题,剩下GPU也加焊了,还是不好,等待有C通道坏的G86 gpu再换个上去试试

网友:
现在的卡有问题基本都是GPU的多

网友:
楼主的显卡GPU坏的可能性非常大呀
不过BIOS传到资料区,给他人提供了方便,加分一个

网友:
嘿嘿,bios专贴里我发了好几个不同型号的显卡关闭C通道的bios呢,今天又找了一个七彩虹8500gt 128m 64bit DDR2的bios,也是关闭C通道的,修好了那块8500gt,也传到BIOS专贴了

网友:
能为大家带来维修价值的资料一定要加分

网友(2010-09-18):
新进展!!竟然是PCB板上元件的问题,但具体哪个还不清楚

网友:
等待更新进展

网友:
rt9259  不正常发热!!!

网友:
什么是关闭C通道?

网友:
黑屏的时候再测下电压,看看正常么?

网友:
黑屏时测电压是正常的,就是RT9259烫手!估计是它相关原价内的问题了,RT9259已更换两个还是一样

网友:
烫手的话可能是负载有短路,或IC的频率不对吧,查下外围电路看看

网友:
应该是驱动电流不正常或者是负载太大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