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开关电源的困惑

楼主(2010-08-16):
这不是什么技术问题,是一种心理问题,不知道以前在我师傅那里胆子挺大的,现在自己开店了为什么现在修开关电源总有一些恐惧感,就怕哪里炸了,请问要怎么样克服这种心理恐惧呢

网友:
胆大心细。

网友:
不用怕!接开关之前接个灯炮试一下只要初级电路是好的就不会炸!做高风险的事情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如果有保险断的不要直接上保险 照5楼的方法。上电前仔细检查看有没哪里会短路。要胆大心细,慢慢的你就淡定了

网友:
整流桥前面的交电部分还好修,就怕后级PWM电路不好修,PWM电路损坏是关键,就是不好修,会啪啪啪的响,还有那个输出变压器也很烦,经常坏了就没的换,要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