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R55 键盘 触摸板不好使

楼主(2010-08-16):
送修 是花屏 加焊显卡后  不花了 触摸板不好使 换了同样R55BIOS芯片  不行  加焊南桥 第一次好了 下次有不行了

网友:
刷个原厂BIOS就行遇到过很多台。

网友:
楼主说加焊南桥后好用了一下。后又不行了。为什么不拆下来从植试下呢。

网友:
以前有个也是刷个BIOS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