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LG W1942S液晶 故障现象是开四五分钟灯管就灭

楼主(2010-08-16):
各个供电都正常,几个25V的电容都 换成新的了。求助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你这种可能是灯管的问题,或供电电压不稳定,如果灯管是四个或两个的话,你可以分别去一个一个通电测试几分钟,如果灯管没问题,你测测驱动板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