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100笔记本不加电?

楼主(2010-08-16):
接同行这台笔记本,拿来不加电,拆掉主板后发现此板修过没修好转手过来,插上电源,静态电流0.04A,开关键有3.3V电压,按开关键无反应,测南桥晶振一脚有1.24V,另一脚0V。后来,我把电池取下后,测晶振电压时主板加电,以为是电容或晶振坏了,把电容和晶振换了故障现象一样,这下准备换南桥了,在主板加电后可以正常显示,南桥应该没事。于是,在论坛里面看看有没有修过类似故障的,发现多数都说是一个C225的电容漏电造成,我找到这个电容把它取下,再通电试,可以正常加电,看来同行们说得对,这确实是一个通病。

网友:
这个是通病呀,直接拿掉C225,换C225的话还是会不正常,也没有弄清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