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假负载的PG 信号电压为0,求此点位图

楼主(2010-08-16):
此版为380V电压烧坏,检测卡显示04E3,假负载PG为0,内存,NB,SB的电压正常,ICADP3188的10PIN有1.29的电压,从IC德10PIN跑线直到SB,根据上电时序,CPU的PG有SB,发出,这版尽然无ICS芯片,难道SB问题,那位有此图纸麻烦给发一份,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图前先注明一下板的型号  还有就是从没见过那种板上有380V的电压

网友:
市电进入220V后烧掉的吧

查12V及3VSB部分

网友:
ASUS K8N-VM的主板被380V的高压,IC是RT9426的,求其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