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 865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08-16):
  华硕P4P800-X 865主板,不触发。PWRSW处只有2.9V,PWRSW是直接进南桥82801EB的,把IO 83627THF-A挑开后电压上升回正常3.3V。
  换过IO和南桥,电压还是2.9V,故障依旧,有谁可以给下思路。

网友:
开机晶振换下试下啊!!!

网友:
不要只会换先查一下上电条件有没满足再说(VBAT 32.768  RSMRST 3.3VSB )

网友:
问题是现在上电的第1个条件都没满足呀。PWRSW键是2.9V,正常是3.3V的呐,我要把IO焊掉了这个电压才会上正常的3.3V,现在换上去的IO原来在另一块好的华硕板上拆下来的。
32.7晶振两脚电压180MV和90MV。RST没测

网友:
刚测了下32.7晶振,还真不起振,原来一直都围绕在PWRSW电压上,走了好多冤枉路。唉
换了个晶振,开机保护了,查下管LD1010D全部击穿,手头有三个55N03L和一个60N03L,全部更换上去,通电上假负载,其中两个55N03 10几秒钟左右很烫,马上关电了。正在排查中

网友:
HIP6302和HIP6602全部更换,两个下管依旧热啊,跑码倒是正常了。上管60N03,可否用70T03H全部更换之?

网友:
放心 完全可以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LD1010D在空板打值的时候就是对地短路的 这是正常 如果不是对短路那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