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三星 SATA 160G 硬盘 电源板坏

楼主(2010-08-16):
笔记本三星  SATA   160G 硬盘  电源板坏       这个芯片谁有

网友:
只有买板子的,没见过买硬盘电路板芯片的。

网友:
主要原因是: 有需要才有市场,关键是没有修这板的,所以就没有卖这元件的,,
一般都是换板,所以有板卖,没有元件卖。。

网友:
硬盘如果是保三年的话,那三年后的硬盘,也就是不市场主流了,二手价格很便宜了,所以修盘就没有意义了,一般修盘都是为了恢复数据,单单的为了修盘,从成本就就是划不来的

网友:
不划算,还有平时就没有一些坏的硬盘的板吗?

网友:
   谁有这个板卖哦      知道的哥们介绍下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