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显卡显存检测工具

楼主(2010-08-16):
   显卡花屏是比较多见故障,有可能是供电不足造成,也有可能是显卡显存有瑕疵。
   Video Memory Stress Test是一款检测显存是否存在问题的软件,软件共有264个测试,详细的检测你显卡的显存是否存在问题。你可以设置分辨率和是否全屏。软件运行需要你的显卡兼容DX9~
   Video Memory Stress Test具体使用步骤
   STEP1
   将压缩包下载并解压之后,双击vmt程序即可启动软件。这里要注意的是,在解开的文件夹中,有一个“VMTCE”文件夹,它里面是该软件的光盘启动镜像,可以刻成启动光盘,适用于显卡花屏无法进入Windwos的情况。有兴趣的玩家可以自行研究,下面将详细介绍该软件在Windwos下的使用。
   解压后的文件夹
   STEP2
   程序界面如图,在划框的“Test type”下拉框中,可以选择“DirectX”、“OpenGL”、“CUDA”三种不同的模式。另外,可以勾寻Beep if errors found”,这样只要检测出了错误,机箱的蜂鸣器就会鸣叫,提醒你注意错误。
   程序主界面
   STEP3
   点击程序的“Start”,软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告诉你是否切换到640×480的分辨率,以获得更好的测试效果。选择“是”系统将切换到640×480的分辨率下测试显存;选择“否”,则会保持当前的分辨率,在窗口模式下完成测试。
   程序提示对话框
   STEP4
   根据不同显卡显存大小的不同,测试的时间从十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等,需要耐心等待。在测试过程中,如果显存有错误,会显示在程序的“Results”栏目中,并且会有报警。耐心等待之后,如果正常完成测试没有报错,那么恭喜你,你显卡的显存是健康的。

网友:
与MATS 比如何,我搜个来试看看

网友:
又有新显卡检测软件了,上次有个兄弟发一个很先进很强大的软件界面出来,看了溜口水,用不起呀,不知道楼主这个如何?

网友:
     MATS    这个工具只适用于nViDIA的显卡,而且必须运行在纯Dos的环境下,加载中文支持和输入法工具条的Dos工具箱都不行的,测试结
果会有误的花屏的原因并不全是因为显存,这个工具只是测试出来数据来给我们参考,测试出来的结果还要根据显卡上显存的位置进
行计算来定位才能进行判断是哪一颗显存的故障~上个月我用这个工具,修好10块花屏的显卡~~

    Video Memory stress Test和MATS~两者我个人觉得都非常不错~~

网友:
请问有教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种方试有什么区别嘛?只要测一种,还是三种都要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常只要选择一种测试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
我正想个显卡检查软件!有没有更好的

网友:
软件怎样用的!显卡坏了!机器没显示怎样进DOS测吖!

网友:
Video Memory stress Test在测试时,最好把所有的Test Type项都测一遍,要不然,不是很准确!

网友:
能否上图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
有了这个文章,就能更好的判断显卡坏在哪里的。谢谢

网友:
你发的N卡软件版本现是多少的?测试结果图片能否上传让小弟我看一眼

网友:
WIN下的测试软件?很多有问题的卡,做好驱动就进不了系统了,如何测?

网友C:
可以刻成启动光盘,用于显卡花屏无法进入Windwos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
WIN下的测试软件?很多有问题的卡,做好驱动就进不了系统了,如何测?
引用 网友C:

可以刻成启动光盘,用于显卡花屏无法进入Windwos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
怎么用来测试自己用着的7600GT 扫面全是错误哦..

网友:
没见过也没听过这种测试程序

网友:
有时一开机就花,DOS下也花,还怎么测呀?

网友:
DOS下 也能用?

网友:
这个能在DOS下运行吗,好像没有ISO文件

网友:
直接黑屏的能不能也测下啊

网友:
能测笔记本的显卡吗,笔记本的如何测,是不是只能检测花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笔记本的显卡同样适用~显卡花屏是比较多见故障,有可能是供电不足造成,也有可能是显卡显存有瑕疵。
   Video Memory Stress Test是一款检测显存是否存在问题的软件~

网友:
怎么还要分的???

网友:
真的可以用吗?

网友:
假如一显示 就开始花屏呢  还是看不清楚测啊

网友(2010-09-18):
可以做启动盘吗

网友:
还是比较期待那个助理工程师~~~

网友:
后上正好有个显卡花屏。可以用了。

网友:
看来也不是很好用嘛

网友:
我的一块显卡花屏了。真好用的上。

网友(2010-10-25):
感谢分享,想学习下显卡的知识

网友:
支持楼主,热心的分享让我这种材料得到了很大的进步

网友:
没用过,有详细说明带图片最好

网友:
楼主能否上测试的图片来看看啊,小弟也学习学习.

网友(2010-11-30):
下是下了,可是不会用。特别是那个MATS,一点都不知道怎么用法。求详解!!!

网友:
pci-e的显卡测的准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全面的软件,试一下,AGP的N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