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P问题求助( 又返修了 NND)

楼主(2010-08-16):
T41P问题求助( 又返修了 NND)

昨天是 电流路84 断电 ,后来换了屏线接口处的一个保险 ,问题解决 。一大早 客人又来了。说机子不开机了。

接电待机电流为0.01, 不触发。     后来我就把板子拆下来,清理了下,待机为0了 ,循环跳变,接着TB62501F 的 放在那几秒发现电流表有0.01到0.02,并且TB62501F有几个脚有火花。(看付图),断电,再接电  就无待机。  没折,当时就这样换了一个TB6501F (确定是好的),
           再 就是一通电 就跑电流到3.多了。     发现是 这个Q17通电就发烫, 但换了一个好的,也还是一样,排除是原件坏。  但主板上没发现有什么短路的。  真不明白了 。   请问这个Q17为何发烫   如果找出思路?

网友:
兄弟,那Q17是1631控制的下管啊

网友:
发烫的 Q17是搞定 原来是Q17上面的那个管有问题,换了就好了, 可现在待机电流 为0.01,不能触发。

网友:
冒火花的先加焊  问题不一样得另外报价

网友:
IBM不触发应该不难吧,楼主有点位图和图纸吗?

网友:
NND   休息一下,再开电源,  发现又跑电流到3.多了。 断电,发现Q17 又烫, 现在是1631 上面那个 电感对地短路,把旁边的管子拆了  1631也拆了  还是一样。

无路可走了 。   求助

网友:
NND  这个1631附近短路真怪, 我风枪取下一元件,板子是热的时,测得就是对地短,当板子冷却了 ,就不短。   无解呀

网友:
有一种短路叫软击穿

网友:
那会是哪个的原因  中了软击穿呢?

网友:
把TB   1631  和那管子 换了    再说

网友:
Q17发烫,重点查下G极

网友:
现在  待时 有到0.02      有时有 0.03   但还是不触发。

键盘接口上  没一脚有电     就第10脚上  也差不多没电,有时有0.01电 有时没有 。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点位图---保险管烧了最好查一下相关前级和后级。这个有点位图呢--楼主---按照图纸查找吧。

网友:
查5v和15v电路,还有1631周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