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开机花屏~红色,绿色.白色

楼主(2010-08-16):
刚学习维修显卡,正好朋友网吧有五块讯景7300GT 128MB DDR3显卡
看上去都爆了几个电容,以为换了就好了吧。
开机测试下:有二块开机就花屏~白色的网络
有一块开机就花屏~红色的网络
有一块开机就花屏~绿色的网络
有一块开机也花屏~几个色都有~晕
请高手指教下~谢谢
显卡

网友:
虽然 不修 台式机显卡 应该是芯片虚焊了

网友:
基本上是主控芯片(GPU)出问题了

网友:
先用软件测一下那里报错再修吧,如果只报一个错就加焊GPU。

网友:
显卡GPU 虚焊,插显卡就算了吧,还是重买一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