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液晶电视不开机

楼主(2010-08-16):
一个客户又送来一台42寸液晶电视,这个故障是指示灯能变成绿色,但是不开机,屏幕也无显示。实在是查不出故障了,像各位老师请教一下,上传高清图,请下载看。多谢了。

网友:
查R9右端的对地阻值,看有没被拉低,查3脚管子,看看是三极管还是MOS管以及他是N型还是P型,"指示灯能变成绿色,但是不开机"看下开关机,灯管和高压正常不,还有上传图片不要使用压缩包,很少会有人用自己的下载分,下载你的图片来帮你解决故障

网友:
多谢版主的指点,这个图片不知道咋的我这边老是传不上去,没办法只有用压缩包才上传上去了。

网友:
怎么不说下牌子和型号   一般这种情况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下载下来还是跟你那抓的图一样,真的是浪费下载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确认灯管和高压都OK后,查Q5的另外一个脚是不是5V 如果是那么Q5就是个P构造的三极管和MOS管 他是低电平导通的,就查他的控制极和管子本身,看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输出高电平,实在找不到问题就查不开机的时候屏供电正常不,如果正常就从屏供电直接拉根线来高压的ON/OFF,还不行再加焊主芯片,老老实实修管子的控制极

网友:
修过一个华夏的 就个电容坏了 外表根本看不出来 CPU附近的

网友:
有液晶电视修真幸福,昨日见一厂家修液晶电视,收了730,换了个电源板,给我修500块都赚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