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16):
即电源、地线和开关信号。电源脚比较好找,高压板上都一个保险和一个靠近电源接口的电解电容,保险和电解电容正极通的是它的电源脚,电解电容负极连的是地线。难找的开关信号,方法是用一个已知的5V电压串联一个500欧姆的限流电阻去碰除了电源和地的以外的其他脚。那一个使灯管亮起来,那一个就是开关信号。
信号

网友:
想我问师兄们一个问题了,我有一个可调压电源,可不可不串联500的电阻。来试呀

网友:
找开关信号 直接找三极管B极的电路就OK了 我用的维修可调电源把开关线直接并在12V上就行了

网友:
那个很容易找啊 开关直接通三极管B级啊 实在找不到一个一个区试啊 也就那么几个脚
只要不接到12V和地线上去了 其他随你一个一个去接 有电压的脚肯定不是开关啦

网友:
开机电压只有瞬间的3.3V

网友:
用5V直接接试,不用接500的限流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