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花屏有谁信

楼主(2010-08-16):
硬盘花屏有谁信?
主机配置
CPU:AM2K8 5000+
内存条:KIMAX DDR2-8001G
主板:七彩虹NCP68-61
硬盘:WD1600AAJS
先后试换CPU。内存条。主板每次 都出现块状花屏,而且花的位置一样,块状中有字符一样.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点评):
深深怀疑某种引导区病毒引起的!论坛其他人也发过,和你这一样的花法,做系统就好!我也遇到硬盘引导就花,很花很花比你这严重多了!一看就是显卡问题!结果换个硬盘就OK,而这个硬盘放其他机器上没事。。。。

网友(点评):
呵呵 我倒是也碰到过一次 把硬盘在MHDD使用ERASE重新擦出了一遍。就好了

网友:
不可能吧,

网友:
哈哈硬盘花瓶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硬盘导致花屏,太稀罕啦。但是硬盘导致花屏是不可能的。读不出数据机器能运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子就卡在那了(如图),也不运行下去了,至于还能不能重新分区和格式化,等我搞好了,再回答大家。先回去过节先(7月初七)。

网友:
主板有问题,你听说过硬盘花屏吗

网友:
今天我接了台也这样,还没看,反正是装不了系统,有点花,内存搞了几次也没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是认为是内存有问题,再次就是主板了(因为是集成显卡),还有最多只能怀疑CPU了,可我今天都按这样更换了,首先是内存条,当然它最容易换,还是一样,就认为 是主板了,于是就换上一块盈通主板,可还是一样的花,而且花的都一样,就是那个花块,颜色,位置和花块中还有字母也一样,这时只有CPU可换了,于是马上换上一块绝对好的CPU是3200+,通电,这下谁也想不到,还是和原来的一模一样,没法了,只有硬盘没换了,二话没说,扯下SATA,开机,这下才是真正的想不到,不花了,当时旁边有同行,他说不可能吧,于是我又插上那条SATA,谁也不相信,可谁也不再说话,因为事实就在眼前,我本人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反复试验多次,才发这个贴子。

网友:
好像是   看图上是运行到了硬盘引导那里了

网友:
稀罕啊,可以拿这个硬盘去拍卖了,估计很值钱!!

网友:
如果是到引导的界面才花是有可能,如果是一天机就花屏肯定不可能

网友:
IDE接口引起的花屏见过

网友:
应该说是死机 不是花屏!

网友:
确定是硬盘?遇到SATA线坏的比较多

网友:
SATA是由桥或者第三方芯片控制的,所以最大祸手是桥

网友:
             真是新鲜事

网友:
应该说是硬盘导致死机,SATA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
看着还没进系统就花,这跟硬盘有关?这还是我头一回听说。。。

网友:
遇到过一次,IDE盘漏气,就是旁边那个铝箔封条有个小口,运行一会就花屏。

网友(2010-11-20):
呵呵。应该是死机了吧。。。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不过内存有时候也会导致花屏的。。。

网友:
我相信,我也遇到过硬盘这样的。

网友:
这是硬盘有坏道 卡死机了才出现的现象

网友:
是供电不足的问题吧

网友:
IDE接口的确实遇到过,前次从一收破烂的手里8元一片倒腾了三十个硬盘,其中有个2.2G的希捷,看着新奇就想试试能否认盘,挂上一路顺利,MHDD扫描出绿块很多,直接DM填零低格后绿块消失完好无损,挂到自用的机子上用精简版系统盘安装,进入安装画面就花屏,满屏都花,啥都看不清,没管,30分钟后进入桌面变成小花,横条的那种花,运行非常正常,当时也觉得新奇,后来又卖给收破烂的了

网友:
看来兄弟修的机子还不是太多呀!有点少见多怪呀!

网友:
是死机  不是花屏

网友:
我相信,但没有亲自见过。

网友:
第一次听说  下回看到这种现象有思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SATA口的硬盘可以通过热插拔来格式化我以前搞过很多次,具体做法为把硬盘数据线拔掉。然后用普通的GHOST盘引导至选项界面然后把硬盘线插上,运行万能DOS下的DISKGEN剩下的随便搞就是了

网友:
嘿嘿大家还别说 我前几天还遇见了一个这样的事呢 是一块希捷并口80G的.9的盘 插上它就花屏  pc3000一测开头有坏道 清零后上机就不花了 给客户说还不信 说我骗他

网友:
楼主这板是单桥的吧?重写主引导应该可以好的了

网友:
严重怀疑。

网友:
这应该不能叫花屏;是读不出数据卡死的现象.我遇到的是笔记本开机不花;自检之后加载数据时就出现和楼主这差不多的花块;此时热启动都启动不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客户家的时候花屏,拿回店里又好了,怪

网友:
硬盘也会引起花屏,以后得注意一下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比你的这个还要花。开机第三个画面很花,

网友:
ST的硬盘前面有坏道会花屏,台式机碰到3次,笔记本碰到一次

网友:
擦 这个硬盘商家 现在也高垄断了所!!!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硬盘拔掉也花么?

网友:
我也遇到事个三星硬盘···接一盘就花··装系统格式化也花···
最后给换了一块就好了··
之后我把这个花的上其他机子完好··
我想是兼容性差了···呵呵吧··

网友:
硬盘有问题,死机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老兄说,我也没有遇到过,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会好好学习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过 但是没有碰到过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一次听说硬盘花屏,不过我好像遇到过CPU引起花屏的,换个CPU就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偶见过2次了,都是IDE的硬盘!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硬盘花屏,我昨天遇到一客户,硬盘GHOST系统进去之后,在XP显示滚动条的时候,屏幕变暗就死机了,换了个硬盘就好了,但是我把硬盘拿到其它机器上面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硬盘花瓶还是第一次听说!不信!!哈哈

网友:
我也是头一次看到
领教了

网友:
第一次是一台HP的独显笔记本花屏,因为有保修,直接送去HP售后服务,一个师傅接机后直接一句话:硬盘坏了引起花屏的.当场喷饭....然后在直接强调下换了显卡芯片,问题解决!
现在看了这个...还真有硬盘坏引起花屏的啊...看来还是要多学习才行..别搞得真是头发长见识短了.........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网友:
是内存的问题啊  一般的话是内存的问题啊 还有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大家别不信,真有情况!我就碰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遇到过这问题``是系统问题

网友:
病毒在作怪!

网友:
主板的问题,硬盘花可能性不大,这是集显板子,应该在桥上

网友:
第一次听说硬盘花屏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现象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这个也是检测完硬件之后开始读硬盘进系统的时候大花,点开关键可以关机。可以肯定没死机

网友:
哈,硬盘花屏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碰过 是不是出乱码 修复引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