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1绝对经典的问题。

楼主(2010-08-16):
用电池电源都可以开机都可以正常显示,充放电都正常,故障来了。只要不插电源用电池进系统后3.秒黑屏死机,强制关也不行。必须拔下电池才可以。系统也有换过。硬盘测过狠好。 用电池进PE或是BIOS都可以用到没有电的时候,只要用电池进系统马上出问题。没有思维了?也是个同行,只给100快。不敢轻易的搞,望有此维修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啊啊啊 啊啊 啊啊 ,,等待高手解决吧,,啊

网友:
怎么还没有解决啊 ....,等待.......中

网友:
插上硬盘再量硬盘供电是否正常,,很明显带不动硬盘,

网友: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电压都正常。跟硬盘没有关系

网友:
安全模式呢  是不是 设置的是

网友:
检查下H8和PMH这边的电路,周围的小电容电阻都加焊试试。

网友:
想不出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电池有没有换过?

网友:
你进PE都没问题        换系统吧    一个不行的画  多换几个系统看看

网友:
  首先换个电池试试 再谈其他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解决了也跟我们分享下

网友:
今天有空回下把。这个问题说起来狠恼火,前天晚上坐在电脑旁搞,突然QQ有抖动,点开是个MM,就高兴的聊了几句,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把电源接头拔下去在开机就不跑马了。《裸板上电》。手一模北桥发烫,南桥一点温度都没有,印象中南桥有温度才是正常的,狠恼火,想都不想上个BGA换南桥,换好之后洗干净,一颗心都悬着了,因客户拿来是可以用的,还是个同行更麻烦,上电试机,进系统后看电池容量也足够,拔掉电源接头狠期待的等了分钟,都没有黑掉,拿来是30秒,当时就知道已经OK了,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个问题。。真的是误打误撞修机子。。。

网友: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样也修的好机器、。走运。。

网友:
如果能知道什么问题就好了,到现在也还不知道你是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