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3007K 开关管代换?在线等··急·····

楼主(2010-08-16):
航嘉电管,二个主开关管都为D13007K,一个三脚短路坏了,还一个有二个脚短路,测得与第三脚的值为0.83.请问这个开关管是不是也坏了?代换的话用什么代替?还有一符号为BR1的电子元件,上面标有155J 250ME。它的一脚和一个贴在电源盖上的大变压器的东西上,这个脚接电源输入端,这脚输入端与另一交流电输入端并一个抗干扰电容。另一脚接在整流桥的输入端。请问这是个什么原件,现测它二脚间开路。

网友:
用13009可以代

网友:
常见的这两种,换两个13009,稳定点

网友:
E13007、D304X、J13009、MJE13009这些管子都可以代换,但为性能参数相同要成对更换。

网友:
MJE13009、C2625都可以代换,用C2625代换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