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本刷BIOS后报错

楼主(2010-08-16):
前几天接了一台东芝M800的本,客户自己刷黑了送到我这,我从官网下了个BIOS刷完后亮了。但是报错提示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wrte error求助啊。谁知道改怎么把这个报错出掉啊??

网友:
我的英文不是很好,看样子像是日期,时间没有设置。。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先进BIOS设置下看看,或者复位下BIOS设置,不行的话再重新刷个

网友:
出现报错就停了。提示F1重启F2进BIOS,设时间不好使该里边的好多设置也不好用,重刷了一遍BIOS还是一样,根本不让进体统

网友:
额 我英语不及格 倒

网友:
上百度 在线翻译下就OK啦

网友:
什么什么写入错误

网友:
系统配置数据写入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