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屏幕发白,但能看到图像(已换过屏,屏线)

楼主(2010-08-16):
联想y430屏幕发白像蒙上了一层纱布,大约一分钟左右就好了,一天中不定时出现几次,已换过屏及屏线,请问各位大侠最可能是哪里的毛病。
联想

网友:
那就是主板啊

网友:
查屏供电吧,,

网友:
屏供电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显卡也要查一下,外接一下屏试试

网友:
如果供电 信号都正常,换屏也一样,那你就看看屏线的地线是否接触好,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大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比较多

网友:
出现故障的时候外接看下是不是正常,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查查屏上的3.3V,主板这边的3.3开关管或是显卡的开关信号,还有就是休眠开关电路。

网友:
外接屏试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查查屏供电吧!!!

网友:
确实在换屏之前外接一个可以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