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FAN ERROR

楼主(2010-08-16):
刚朋友送来一个T61的本本,开机报FAN ERROR ,两声报警后,自动关机.求助!!!
更换风扇后,问题解决
求助

网友:
象是CPU风扇问题吧,检查风扇供电等看看

网友:
这问题问的,,,换风扇试试先

网友:
这么简单,直接换风扇肯定会好!

网友:
一般是风扇没有油了 你拆了 弄弄就该好 如果换了风扇不好 查电路吧 风扇的供电电路很简单 不过保护电路也有点

网友:
谢谢大家,最后是按thcloud的方法弄的,清理了一下,加了点油,OK啦

网友:
换风扇肯定能解决问题.不过有点贵..长时间转动风扇的轴磨短了一些.把风扇叶子处一下就可以了的!!

网友:
要不就是保险,H8换的可能性小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好办,,,大家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