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31M

楼主(2010-08-16):
客户送来的时候什么也没说!

上电源  发现不开机  查PCI A14 短路! 摸网卡芯片发烫  拆!通电 还是不来,摸IO 无温度 时钟芯片发烫 !拆时钟   通电 晕还是不来,摸南桥发烫 1117管发烫 拆1117 无用!

最后判定南桥短路!客户闲价格高无修!

期间 没拆网卡 时钟也发烫  但是南桥 温温的!拆完网卡时钟  能强行上电!没拆前 不能强行上电! 但是待机下 南桥依然发烫!

如果IO也短路的话应该有温度,但是IO 无温度!应该是打雷导致 烧网卡 烧南桥 同时也把时钟芯片烧了 !不知道这样判断是否正确!

网友:
一般测量南桥是否短路都是测的USB信号及并口,串口数据线信号端对地阻止来判断

网友:
1117烫,说明它后级短路,测试方法我都是直接用可调电源烧1117输出端,然后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同意二楼哥们说的测全部USB接口的数据线值如果有一个不对的就是南桥挂,网卡坏了也要把网卡供电一起拆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上电的板可能是那里有短路
强行上电南桥烫不能说明什么
还有就是很多时钟芯片本身发热量就很大
南桥有没有坏打PCI数据线的对地值  USB数据线的对地值 来判断
不上电查上电条件  待机电压  触发条件

网友:
起初应该是3VSB对地短路,拆掉网卡及供电芯片和IO后,如果还短可以断开3VSB还查哪里短

网友:
3V待机电压的情况下时钟是不应该发烫的!肯定是3VSB短路了,已经打A14短路!

还一个疑问 IO 不发烫的话是不是也是烧怀了!

拆掉网卡 以后南桥才发烫!不拆网卡 时钟和网卡发烫! 都是待机的情况下!G31的板子难道 时钟芯片业待机电压了?
百分百的3VSB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