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电阻有哪几种

楼主(2010-08-16):
主板上的电阻有哪几种呀,高手指点下怎么代换呀?

网友:
电阻用原值代换

网友:
主板上都是贴片电阻为主,有单个的也有多个合在一起 的叫排阻,有普通电阻也有精密电阻(一般都带一个英文)。

网友:
在论坛搜,维修新手入门,我也在学着. 以前修板卡只是狂暴焊工而已.现在推倒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有很多种 原值代换  不明白你想知道什么

网友:
电阻肯定要用原值代换咯。 除非你想改取样电路的电压。 你就可以更换电阻的大小从而来改变取样电压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