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7寸液晶电源板,雷击维修问题不断更新中。。已解决

楼主(2010-08-16):
至少问下面的问题
高手们.ACER17寸液晶电源板上整流桥2KBP08M,,,能不能用2KBP06来代替哦..

现在保险和整流换了以后,还是马上又烧了,,拆了测了周边其他零件发现不出短路点,,,现在打算放弃维修,换正板...

原板图片是这样的,
型号是EADP-45AF B

想用下面的板子代替,不知道行不行.高手们有没有谁代过的,淘宝上有的说可以代,有的说不清楚,

由于整板还没有到货,就试着再测量,现在拆下面图中的二极管时不小心拆断了,不知道有没有修过的知道其型啊,看样子像是稳压二极管。图中红色圈起的就是拆断管子的地方,和图中绿线圈的样子一样

今天高压板到货,接上驱动板,拔到屏线,接通电源开机,启动正常只是由于没有接屏所以白屏,本以为搞定了,就马上接上屏线,哈,结果连机器多开不了。郁闷了一会想会不会自己把屏线接错,就把屏线反过来接上再试,能开机不过还是白屏。这里心里一凉想不要屏挂掉了中啊,,关机用万用表分别测了一下屏的地线和驱动的地线发现第一次接的屏线的正常的,然后我又把屏线接回原来的,这回能开机不过还是白屏。。测了下接口供电有5V电压。。屏型号是M170EG01 ,哎,这回完了,不会真屏挂掉了吧((现在不知道是我第二次把屏线接反挂了屏,还是本来就雷击把屏的打掉了))郁闷了,大家帮帮忙分分析下

今天又研究了一下,结果问题应该是屏线问题,现在能开机能出图像就是图像比较花,屏线被我多次插拔可能有损坏了,
谁家有买这种屏线的请给个地址.

问题故障是解决,原因还是通用电源板的问题,,换了第一张图片样子的电源板就不闪烁了,至于下面有朋友说是高压电流可以调节,的确板子上有电流跳线帽,上面写了有6.5MA 7.0MA 7.5MA 对比原板上跳线的电流是7.5MA的,,调了也没用,我每个电流多试了没有一个不闪的,可能这块代替电源高压一体板不适合X171机型上(应该和液晶屏灯管有关),包括下面有人用在191机型上一样,因为还有些牌子也用这样的电源板像AOC某些和长城的某些型号(网上查到的)问了商家多说代替一点问题也没有

还有上面小弟所说到的那个被拆断的二极管已确定为稳压二极管,型号是5V1的。。

由于自己新手,修这个雷击液晶花了几天时间(老手们不要笑)也总结了一点同样是新手的朋友可以借签一下的,1: 雷击过的电源板如果原板价格不贵的情况下还是换板的合算(不然你投入的和得到可能不等同)2:液晶屏线接在屏上的一头能不拔就不要拔,实在要拔掉的吧也要记下正反,还有接上后要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有没有接通,可以通用测量公共地线来分辨。

等空下来再好好修一下那个雷击到电源板,,把那个开关管多换掉试试,说不定表查不出来但管子在确坏了,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稳压管5V1 可以用IN4733代换,,还有个型号为TZX24B的稳压二极管也穿了不什么代换,资料上说是稳压范围23.6V-24.7V,晕了不知道用23V还是24V或是25V的管子来换了,知道的高手说下。。现在仔细研究EADP-45AF B这块电源板子了发现穿了好多哦,开关管看来也不行K3562

网友:
可以~代换~液晶功率低,整流管要求不是很高,一般随便找个桥就可以~或者直接拿4个整流二级管组桥也一样

网友:
一般从CRT呀别的电源板上拆下来的都能代

网友:
大小一样就能代换

网友:
淘宝上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板子,但是大小接口倒多一样的电压也差不多,但是卖家我不敢保证能通用.郁闷,

网友:
肯定能用,只要你能进去的整流桥差不多都能用,还有在你测试的时候把开关管拿掉,看看还炸不,还炸的话你就不用查后面了,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成功了   也要分享下

网友:
回复 家乐 的帖子整流桥是可以代换的,高压一体板只要输出电压一样 板子可以放进去也可以代换,你那个烧保险的是最好修的,重点检查下小的二极管看有没短路

网友:
楼主的那种高压电源一体板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个显示器上面,我们买过两块显示可以亮但是画面会闪烁,比CRT没上分辨率还历害,我们的那个显示器型号是X191W不知道楼主的是这个型号么,其他的没有试过

网友:
楼主在修这个应该连一个灯泡,避免烧零件

网友:
只要输出电压一样.能放的进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换的,住楼主成功.

网友:
有没有人有这块高压板的电路图纸啊,小弟不小心拆断了板子 上的一个二极管不知道型号

网友:
这种板子都是单12V输出的,不算太好修,如果没记错的话次级输出部分很多用2SA01,没有记太太清了

网友:
稳压管就不好说了...液晶电源用到稳压管的很少..一般都是IN4148,VCC的是FR104...小的二极管多数都是芯片输出给开关管中间有那么一个...

网友:
今天高压板到货,接上驱动板,拔到屏线,接通电源开机,启动正常只是由于没有接屏所以白屏,本以为搞定了,就马上接上屏线,哈,结果连机器多开不了。郁闷了一会想会不会自己把屏线接错,就把屏线反过来接上再试,能开机不过还是白屏。这里心里一凉想不要屏挂掉了中啊,,关机用万用表分别测了一下屏的地线和驱动的地线发现第一次接的屏线的正常的,然后我又把屏线接回原来的,这回能开机不过还是白屏。。测了下接口供电有5V电压。。屏型号是M170EG01 ,哎,这回完了,不会真屏挂掉了吧((现在不知道是我第二次把屏线接反挂了屏,还是本来就雷击把屏的打掉了))郁闷了,大家帮帮忙分拆下

网友:
2KBP06通用。体积小,好安装。别忘了换大电容和开关管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知道型号的,找个个子差不多的,。或是别的板子上位置一样的管子就行了,搞的那么麻烦做科验啊。

    不知道屏线方向的时候别乱插啊,先测下5V。电路板你用感觉修都没事坏了也顶多几十块的事,屏你还开玩笑,

网友:
换个二极管没必要这么麻烦 随便找个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这换一体板有没有要求什么呀,我什么今天换了个一体就是不行啊,晕死

网友:
现在屏线弄好了,的确会闪烁,一亮一暗的,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