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风扇报错,各位师傅帮忙看看

楼主(2010-08-16):
这机子,风扇换过了,H8换了,Q1换过了。但还是会报错关机,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搜了一下论坛里说H8旁边有个电阻坏了。想问一下是那个电阻坏了呢。或者提供个思路啊
!~风扇的5V电压总是在跳变,FAN-ON也在跳啊

网友:
是风扇报错还是关机时报错啊

网友:
风扇能转吗,我修过几个不转的是风扇供电保险断了

网友:
说了供电跳变呀。什么都换了还不行就换人吧。哈哈。正好学点经验。

网友:
供电脚连着的中功率管  和保险  你也看下    不行你试下  长转   还不行  你就换温控把

网友:
你看下反面的温控IC 查下 图纸研究以下 极有可能是温控哦

网友:
IBM 机器不能随便改长转的。

网友:
风扇在转啊

网友:
FAN_ON电压就在跳变

网友:
有可能是风扇性能不良了,我碰到过这种情况,结果换了个风扇正常了。

网友:
看图查下电路    还有就是这个不能改长转

网友:
查I2C部分,它出现问题也会导制报错

网友:
高手真多。。。受益不少啊

网友:
同意建议换个风扇试试  ,估计风扇坏的多

网友:
对啊换个风扇就算不是同型号的只要是IBM的插上去能转就可以的

网友:
风扇转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没听过IBM机器改长转的。。

网友:
换人你能学屁经验
引用 网友B:

哎,不换人才学不到经验呢...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的   没见过不等于没有   我改过

网友:
系统侦测风扇出错,,有的风扇不是随便换的,型号要一样,,看看EC,,

网友:
IBM 的风扇改长转按ESC 可以跳过FAN 报错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学习了。。

网友:
如果已经排除了电路方面的问题,建议你刷一下BIOS

网友:
确定是风扇报错吗?
温度报错也是9C掉电啊

网友:
如果风扇转速正常的话,应该就不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关机报错还是开机报错,楼主说清楚。好让达人指点迷津。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今天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FAN_ON的电压也总是跳变,风扇的转速随FAN_ON电压的跳变而变化,我这个机器是IBM R52    一加电就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换个风扇先了,没试过怎么知道结果呢

网友:
风扇和U23的芯片,温控芯片都已经换过了

网友:
风扇有三根线。黑。黄。红。黄线是风扇识别的。看看黄线到H8之间是不是断了

网友:
保险前后各有一个6脚MOS管,都换试试。

网友:
直接刷 就可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