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复位,跑马DD

楼主(2010-08-16):
七彩虹AMD690,开机跑DD,不复位,做北桥后还是DD不复位,供电都正常,不最大该怎么修了

网友:
没复位先查修复位 吧全板的时钟都正常了吗
南桥有没发出总复位信号

网友:
直接查PCIA15 有复位没有
  复位没有牵涉比较广  供电和时钟  这里的供电包括所有供电

网友:
先查供电和时钟,在看复位

网友(2012-02-29):
我的是有时不跑码,有时可以正常使用,在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