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N130P一开机就出现三基色

楼主(2010-08-16):
型号:SONY VGN-N130P
故障:一开机就出现白屏 红屏 绿屏 蓝屏 黑屏轮流着跳(就像运行检测屏软件那样),能听到开机声音;外接切换不了,偶尔能正常显示,正常显示时运行3DMARK03就出现白红绿蓝黑屏。  LOGO画面没显示完就出现白 红 绿 蓝 黑屏交替着跳   集显

网友:
应该是BIOS程序出错导致无规律进入工厂调试模式吧~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都有可能 先简单后复杂吧!

网友:
显卡的机率大些

网友:
有时候还能正常显示,这证明BIOS出现问题的几率少一点,显卡问题的几率大一点, 应该是显卡的空焊或者坏了

网友:
感觉也可能是北桥,因为你不能外接,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遇到ASUS A8S的这样的现象,用手拍屏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什么芯片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