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键盘和手写板问题

楼主(2010-08-16):
修了一台HP6531的板  但发现  键盘在DOS下可以用,进系统不能用, 系统重装了

手写板也不能用   换了南桥和IO

请问 HP  键盘和手写板  受什么芯片控制呢

  请各位指点下  是在找不到头绪了,

网友:
dos下能用的 硬件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装WINDOWS手写系统,到HP管网下驱动程序

网友:
PE下都不能用  驱动装了 不行

网友:
PE下外接键盘能用吗?检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