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HF769A 遭雷击

楼主(2010-08-16):
今天接了个联想LXB-HF769A 遭雷击的17纯平显示器,开机看保险烧了,开关的那个场效应管爆了,换了之后还不行,弄的现在头都大了,老大们给个思路,现在通电量的电压如下:

网友:
你换过什么东西呀PWM 芯片有没坏启动电阻有没烧坏?

网友:
换的3842  开关场效应管

网友:
开关管已经炸了,说明烧得严重,要把与开关相连的元件都检查一下,
1、开关管S极对地的电阻。
2、开关管G极到3842的6脚间的电阻和二极管。
3、在不装开关管时测3842的6脚有没有跳变的电压?

网友:
我的也被雷击了  开关管都炸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