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26不亮

楼主(2010-08-16):
   客户拿来说一查电源就通电而且亮,今天也没有生意试试抱着心里修修看 以前看别人修过一通电就开机换的I/O   换了个同样的I/O开机不通电了,且跑26 以为亮机,插上显卡不亮,以为显卡脏了或坏了   换了几个同样一样的问题    量了显卡供电一切正常   郁闷中。。。准备换版客户催着急   把了诊断卡一切正常 插上就点不亮扒了诊断卡 从先开机一切正常,收工。今天又学了一点点经验。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为什么插了诊断卡就不亮呢(已经跑26)

网友:
不知为什么,有些诊断卡就是这样的,我用的一个四位的诊断卡就有这毛病,估计是卡兼容性不好吧,插到一部分板上就会导致跑码正常无显示的现象,我用2位的就正常。。。

网友:
我这有一片刚好跟你的相反,要插检测卡才亮,不插显“FF”,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南桥呢。

网友:
我有一四位的诊断卡,插在主板上,什么事都不干,但主板也亮,呵呵!

网友:
有时事情挺怪的,一块主板不亮,只要一插上诊断卡就亮了,再拔掉也没事了,但放一段时间又不亮了,再插一下诊断卡就又好了,真是让人费解啊,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网友:
说了一大堆 也没说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诊断卡 容易出现兼容性问题

网友:
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知道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啊!俺沿着你的路走了一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诊断卡的问题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令人费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楼主不要笑,的确是这样,我那诊断卡有时没干事,但主板觉很老实做事地!

网友(2010-09-18):
我看还是板子的兼容性问题。有些诊断卡插到板子上灯都亮不全,或是板子上PCI上的供电问题

网友:
不能只看码,我有次跑25以为不亮,刚加压的桥,结果一接显示器好了。

网友:
有时事情挺怪的,一块主板不亮,只要一插上诊断卡就亮了,再拔掉也没事了,但放一段时间又不亮了,再插一下诊断卡就又好了,真是让人费解啊,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确实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