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t4200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0-08-16):
hpt4200装不上系统,换过硬盘,内存,还是那样!在屏幕左上角有个光标在闪,也没死机,就是不往下走,是咋回事?

网友:
剩下主板了,从接口到南桥检查一下吧。

网友:
维修电脑应该先软后硬来的好,CMOS里设置下硬盘模式试下,再就是拿正常安装版的系统装看看,惠普的有些机型不支持ghost系统,如果不行再检查硬件问题

网友:
挂 到别的机器上GO完再装回来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电脑检测到硬盘没有;看看起动项设置

网友:
分区分好GHOST完有些还要把主引导记录重新重写一下!就可以下去了!

网友(点评):
LZ说换过硬盘,我理解成硬盘的所有问题已经排出了,确实还有引导、BIOS设置、分区软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导问题啊   重新做下引导就好了

网友:
主引导记录问题,别动不动就查桥,是你分区软件的问题,多换几个试一下,用DM或GHOST分区试一下,实在不行用安装版

网友:
你换个带SATA驱动的系统盘装下看看

网友:
这是什么型号的本,知道型号才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