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电容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0-08-16):
一AOC19宽屏显示器,故障是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此显示器是外接12V适配器供电,先测该显示器的适配器,没有输出电压,看来是适配器已经挂了,换上一个好的适配器,结果是涛声依旧,电源指示灯依旧不亮。于是测驱动板上各个电压,很正常,平时修液晶很少遇到驱动板故障的,这个一时没了头绪,先放一边吧。第二天早上上班,接通电源,呵呵,竟然正常了。客户拿走了,用了两天,又拿了回来,故障反复了,这次不着急了,慢慢查。按照数字电路工作的3大要素:供电,时钟,复位,一步一步来吧。供电已经测过,都很正常,下一步就是时钟了,该板子上有两个晶振,一个14.318M,一个24M,拿出我的示波器,打12.318的波形,非常正常,打24M晶振的波形,竟然没有任何反应,该晶振两脚有压差,没波形,先换了晶振再说,没有24M晶振,就找了一个25M晶振替换,换好后,再测,依然是没有波形,既然换了晶振没用,接着就是谐振电容了,从主板上拆下一对谐振电容,焊好后再测,波形唰唰的就出来了,呵呵。看来就是他的问题了,再接好显示器,上机测试,显示非常正常,但是有一个新问题,就是主机刚开机时可以显示,等到了桌面之后,显示器提示,无法显示的模式。想想,换的25M晶振和原来的24M频率有差别,估计是它的原因,于是又将原来的24M晶振换回来,再试机,再也没有以前的问题了,拷机几天也没有出现故障反复的现象。

网友:
标题党!本来看内容还值得称道,看了标题与内容为之不屑

网友:
晶振频率不一样也会导致进不到系统!最低分辨率也进不去吗??还有谐振电容是性能不良还是短路了

网友:
貌似有此我把2个搞丢了也开机正常